求七彩虹iGame750Ti烈焰战神U-Twin-2GD5 BIOS

楼主(2022-02-24):
求七彩虹iGame750Ti烈焰战神U-Twin-2GD5 BIOS,论坛里下载的BIOS刷上都是感叹号

网友:
是V2的版本

网友:
是的,20积分悬赏

网友A:
有这个板BIOS的朋友,不要藏着啊,发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板BIOS的朋友,不要藏着啊,发出来分享下啊

不可能是bios问题,两个都坏哪有这么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bios问题,两个都坏哪有这么巧的

是BIOS得问题,我这卡是好得,这卡是MINI接口,我改了接口不显示了,我就刷了BIOS,原BIOS没保存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Palit.GTX750Ti.2048.140702.rom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NVIDIA&manufacturer=&model=GTX+750+Ti&interface= ...

七彩虹的选同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选同德就行了,

这有U507和U502两个BIOS,我刷那个呢

网友B:
按照上面的地址,你搜索七彩虹的750ti的bios,然后找卡上贴纸对应的版本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面的地址,你搜索七彩虹的750ti的bios,然后找卡上贴纸对应的版本号就可以了

上面的地址只有同德可以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