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5400 屏幕变窄,右边黑了!!!

楼主(2022-02-24):
笔记本屏幕遇到这种问题,外接屏显正常,推测是屏幕坏了,但手里没有对应的屏幕测试,这种问题和屏线有关系吗?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BIOS里显示都不正常,还做系统干嘛...?

网友:
底部显示也不正常啊     换个屏

网友:
试试亮机后就关机就是主板断电的情况下然后将主板屏线接口的屏线拔开重新装回去,重复几次这步骤可能有惊喜,我遇过这问题但是HP的,至于什么原因我也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