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A1466可开机装电池CPU发热严重

楼主(2022-02-24):
A1466进水屏幕不亮 换过接口 屏线 可以开机了 但是装电池CPU很烫发热严重  接电源不装电池就不会发热  这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屏幕接口处进水的   接电池时各电压正常   不知道查哪里了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开机正常吗,看下电池除的电压正常吗,都正常的话就是个神奇的故障

网友:
微短了吧
......

网友:
cpu电压          正常么?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附近的短路了吧?

网友:
CPU周围好好测下是不是有发霉或者短路

网友:
进水的还是好好查吧。。。。。。。。。。。。。。。。。。

网友:
期待有结果,找到原因。估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