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Z370-E用M2硬盘会蓝屏.有偿!

楼主(2022-02-24):
有偿!!有偿!!!!华硕主板Z370-E用M2硬盘会蓝屏.有时可以安装系统。进系统后一开机运行程序就蓝屏。有时系统硬盘格式不了。用串口的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偶尔会蓝屏。所有硬件换了。原失硬件除了主板换到别的全正常。华硕苏州的工厂也没有方法处理。有高人知如何处理吗?有偿有偿

网友A:
无故蓝屏的,就需要考虑换CPU试试了

网友A:
确定硬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故蓝屏的,就需要考虑换CPU试试了

CPU什么在别的全正常。。售后也是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硬盘没坏?

确定。全新的也试了。全部硬件用到别的主板全正常。。。

网友:
换cpu座子或者换桥

网友:
今天有一块z370 dragon ,靠cpu的m.2不认盘,另一m.2和sata均进系统蓝屏,可进bios,和楼主的情况类似,这个应该是桥的嫌疑最大,重植一下看看能不能好,估计希望不大,像是桥内部的存储模块不良了,你那板子还可以搞搞,我这个要是桥坏没价值了,丐370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