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能开机错误提示

楼主(2022-02-24):
华硕主板B75-M LX PLUS开机提示power supply s 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 wer ono ASUS Anti-surge was 跟着提示安按了F1直接黑屏(但屏幕此时是有背光的)。排除了cpu,内存条引起的问题。BIOS从新刷过也不行,什么问题会引起

网友A:
换过电源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电源试过吗?

电源也是换过的

网友:
风扇错误!

网友:
那不是重点,安了F1灰屏不进BIOS

网友:
bios没刷对!

网友:
这个案例没见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检查usb供电相关

网友:
跳线帽的问题

网友:
我同款板子同款故障,主板百分之一亿是有问题,但是不一定值得修,我的解决办法,替换内存槽,单内存以及集显或者不需要供电的独显

网友:
看看io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 关闭防浪涌功能  最后就得测io电压检测电阻了

网友:
先放电,不行在刷BIOS,估计是没刷好

网友:
不是写了anti surge被触发了嘛,华硕防电压浪涌,查相应电路

网友:
南桥显示模块损坏

网友:
同样问题同求!应该是某个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