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机器主板945GC-M2 REV3.3进PE相当慢

楼主(2022-02-24):
有没有遇到过的?进PE相当慢换了好几个PE系统 进去加载要一个小时左右了,而且第一次进去使用分区工具 蓝屏,有高手遇到过么?

网友:
这种老古董机器该扔了。工作效率太低

非要装系统的话不如拆硬盘挂到稍微新点的主板上,把系统克进去再装回原机

网友:
硬盘线拔掉再进PE试试

网友:
可能硬盘有问题了,你把硬盘线拔掉再进PE试试

网友:
先不装硬盘,然后进bios设置usb口为最快的速度读取。pe不要用最新的,建议用老毛桃2007或晨枫2009这些老版本。完成以上条件,你再试下行不行?

网友:
进bios慢都是硬盘的问题一般来说

网友:
945是接口慢,用精简的PE应该就可以

网友:
用老版的PE试试

网友:
老版的现在都找不到了 结果我刻录了一张PE光盘用光驱启动的 解决了 第一次遇见这问题

网友:
用老版的PE试试

老版的现在都找不到了 结果我刻录了一张PE光盘用光驱启动的 解决了 第一次遇见这问题

网友:
这是古董级别的电脑了,对新系统的兼容性肯定会有诸多问题

网友A:
拔掉硬盘,再试进系统是否会快很多,来排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硬盘,再试进系统是否会快很多,来排查问题。

拔掉硬盘一样 而且进PE后会蓝屏各种问题 最后没办法 做了一个PE光盘用光驱进的PE就好了

网友(2022-04-28):
一般是读取不到硬盘 卡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