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求解

楼主(2022-02-24):
华硕主板,型号:F2-A85-M  LE
问题:开机风扇转,显卡风扇转,
桥发热,CPU发热,键盘灯亮,不显示。
原因:硅脂太高,CPU温度过高,突然花屏后不亮。
需求:此显卡图纸或者bios 或出售。

另问,主板只能任意使用两个usb 接口,BIOS 已正常设置,使用第三个设备均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出了问题了?

怎么判断,4个usb 最先插上去的两个可以使用,最后两个就不行呢

网友:
你是要主板图纸吧?这个只有点位图。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主板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