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烤黑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2-02-25):
风枪400度是不是太高了,经常把焊油烤焦然后板子有点黑,洗板水洗不掉,有办法处理吗?
PCB

网友:
风枪不正常 正常 的风枪500度也吹不黑

网友:
风枪风口的实际温度你要测下,实际温度400度我试过,但是PCB板没有明显变色,另外不同风枪使用的手法也很重要。

网友:
我也烤黑过板子,预热太忘关了,只能沾辣椒面吃掉,嘎嘣脆
玩笑放一边,只要预热得好风枪我是开300的,GA102都照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