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兹usb转sata桥接芯片asm235短接bios芯片5、6脚救砖

楼主(2022-02-25):
手头优良特(jms578)、比亚兹(asm235)usb3.0转sata桥接盒子,升级固件时选错固件型号版本,结果变砖。救砖方法:
1.松卡口打开盒子,取下主板,主控芯片旁边八脚的为bios芯片。

2.断掉dc5v/2a辅助电源,断开usb3.0数据线与电脑连接。主控芯片旁边八脚的为bios芯片。

3.以镊子短接bios芯片5、6脚先放电,再松开镊子(这一步非常重要),可多放几次。

4.再次以镊子短接bios芯片5、6脚,保持短接状态(bios芯片定位圈下面为第一脚,反时针方向数依次为1、2、3、4、5、6、7、8脚)。

5.将usb3.0数据线插入座子连接电脑与盒子,等待约10秒左右,盒子成功被软件识别,指示灯亮(一定先短接,后接电脑,否则不亮灯)。

6.选正确的固件刷入盒子,救砖成功。

7.此方法在asm235、jms578芯片上验证成功,相信用asm、jms等系列或其他带有八脚bios的芯片转接盒子上也能成功!

网友:
我直接编程器秒了。。。。

网友:
直接编程器秒了

网友A:
多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又学了一招

CRT时代常用手法了

网友:
粤印在手 打印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