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80A维修,附某宝买的BIOS

楼主(2022-02-25):
客户报修键盘灯亮,屏不显示,接单发现键盘数字锁定键、大小写长亮。拆机
测量各大电感发现CPU旁边两电感无电压,其余电压均正常产生

裸板上电电流0.28左右,不跳变,怀疑BIOS问题,跑论坛一圈,找到E42-80 BIOS刷机

亮机了,但亮机速度慢,以为可以,给客户报价,装机懵逼了,发现不能引导系统,以为硬盘引导方式有问题重启发现不能进BIOS,怀疑硬盘,上保好硬盘,发现还是不能进BIOS,拆掉硬盘能进,在这里就进入死胡同,客户的钱都发过来了不敢收呀!搜论坛、测试搞了两小时都不行。想到万能的某宝,买了个E52-80BIOS,刷上还是一样但亮机速度明显提升了不少,可以说秒亮
抽了无数只烟都没想通,BIOS应该对了呀,硬盘归南桥管,不会是南桥挂逼了吧
这个机子换南桥没意义呀,穷修电脑的也没示波器,先暂算南桥好的,南桥晶振先换一套再说,找个料板换上,都不敢装机了,裸机测试,既然引导了

联想E52-80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遇到都是CPU

网友:
楼主这是捡漏的节奏

网友:
这电脑修的险象环生

网友:
楼主这个圈是运气,这个机器我遇见十台,九台半都是U短路,都是换板子告终。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的就2个问题,BIOS和CPU

网友:
这板太垃圾了烧集显供电那里的电容,然后一个洞,修好会蓝屏

网友:
这板的CPU供电芯片与MOS管布局严重不合理,CPU供电的杂波相当大。

网友:
运气比实力更重要

网友:
不是吧,晶振有问题能开机?

网友(2022-07-08):
很好用  开机很快

网友(2022-08-08):
我有一台,也有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