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398 无线问题

楼主(2022-02-25):
此本子是双系统,在WIN10系统里 无线可以正常使用  MACOS无法使用 搜索不到列表  貌似无线网卡都没认到
在systemConfiguration文件夹里删除 无线重置文件依旧如此  创建新的接入口也是不行  会是网卡坏了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 驱动打了吗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不是 原装的(年份不对),或者把系统版本换成10.3.5之前的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天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