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S5 YAGA,版号B591P,断线,求图纸

楼主(2022-02-25):
THINK S5 YAGA,版号B591P,断线,求图纸
接手一台 S5  进水机器,清理干净之后,发现有图中的断线,A点,
按位置判断,应该是通背面的B点,不是十分确定,所以想求证一下,
有图纸或者手中有这个主板的,麻烦测一下,是不是这样。

机器目前是不触发,待机0.05偏高,没有3V,5V,UP1589Q发烫,
断开PJ1103,待机0.01,3V,5V,正常,UP1589Q也不烫了。
按开关指示灯亮,应该是触发,但是电流不上,还是0.01.
麻烦大家有修到过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断线的可能 8脚没有去任何地方

网友:
断线可能心不大

网友:
A点没有去其他地方,没有断线的可能

网友:
断开PJ1103 后3、5v正常 说明3v后极有短路

网友:
明显后级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 先查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PJ1103后面有短路,直接加电压烧

网友:
能找出断线的都很牛

网友:
图纸如果tb没有,论坛也没有

网友:
直接加电压烧

网友:
         这个图纸找不到的

网友:
开始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