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塑料壳上的螺丝桩断了用什么胶

楼主(2022-02-25):
维修中经常遇到屏轴连接到外壳的螺丝桩断了 换壳又比较贵 。。想问下兄弟们一般用啥强力胶?我用的AB胶感觉还是不够牢固。。请朋友门推荐下

网友:
      502 可以吗

网友:
用洗板水融化abs塑料,然后抹上去

网友:
没啥用,y400以前就经常断,用胶水补了没什么用,很容易又断,那个塑料件不行,除非,用ab胶粘起来,屏轴改的很松

网友:
可以用AB胶

网友:
我都是用焊条 用电焊机焊起来

网友:
AB胶不是不牢固,打胶前塑料件要擦干净,不能有灰油渍水渍之类的,先一圈涂一点点固定位置后周围多涂点,要涂好不能有泡或者悬空,尽可能跟水坝的横截面一样把螺丝柱子涂起来,这样搞了好多机器了至今0返工

网友:
我用的AB胶

网友(2022-10-01):
AB胶可以顶一段时间,

网友:
我用的是油性胶先固定住,然后再用AB胶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