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版号12127-1M 不显示 时间长不触发

楼主(2022-02-25):
发电 换电源 刷了3个BIOS 换了内存 加焊了桥 CPU供电都有 CPU也换了 不跑吗 不显示 没招了 求大佬出主意

网友A:
除了换就不测吗?什么数据都没有,除了换板?还能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换就不测吗?什么数据都没有,除了换板?还能换什么?

设备有限只能这样了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

网友B:
主板是什么系列的主板?根据他的时序查呀。一言不合就干桥,不是废板都被你弄成废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什么系列的主板?根据他的时序查呀。一言不合就干桥,不是废板都被你弄成废板了。

放心我有分寸 加焊不会废 已经被师傅修好了 应该是静电引起的 我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