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进水 奇怪问题

楼主(2022-02-25):
少量进水 清理干净 不装 电池 和 小板排线  通电自动开机 正常进系统  开关机 都可以 。安装小板排线 不能键盘开机 。换小板 问题一样 订了一个排线 换上 可以键盘开机 但是 屏亮一下 就会 暗屏 。 电池不能安装  会一直进系统 重启。不知道测量哪里了

网友A:
排线不会是按你拍得图片的方向上的吧,那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不会是按你拍得图片的方向上的吧,那是反的

安装时 没有  随便拍的图

网友:
充电小板的lid原件损坏了吧!

网友:
或者小板断线

网友B:
小板  线 都换了。每换一个 故障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  线 都换了。每换一个 故障还不一样??

换了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