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显示感叹号有黑胶有没有大师干过

楼主(2022-02-25):
1060的显卡,用MATS测试有一颗显存报错更换还是不行,准备换核心。核心和显存都有黑胶,考虑几天都没敢动手,高难度,估计九死一生

---------------------------
换显卡好了,显存和CPU都没爆锡

网友:
黄仁勋不准生产了,很难买到好核心,要么你赶快练习100元给客人“交换主板”的技术,等其他想换板的送人头来后你的技术就牛批的不要不要的了;取下来问题不大!

网友A:
大胆的拆,温度适当高点,用上测温线,温度到240以上再翘芯片,就算掉点也不会太多。

网友:
我关心的是怎么取下来

网友:
买靠谱芯片也是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台感叹号报错43没搞,风险太高

网友B:
净是为难我们新手的!

网友:
修过这种灌黑胶的无数了

网友:
黑胶就是硬拔,大概率会掉点的,运气好的话都是空点不用补,运气不好掉了有用的点就只好做针线活了

网友:
能搞 不好搞

网友:
换1060的核心?都不大感想,首先你得能买到好的1060核心,还要冒风险干上去

网友:
风险太大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次报错43,是显卡GPU和显存之间一个数据线有问题,重值就可以了

网友:
显存必爆锡

网友:
上次动过一台 但是后来是显存问题  显卡白干了

网友:
搞显卡,显存必爆,以前搞个显卡,点事没有掉,显存也一起爆珠了。

网友:
这款黑胶不多 随便干的板

网友:
你要确定你能买的好的1060

网友:
退机保平安

网友:
维修费够的话还是可以一试。

网友:
上次碰 过一台,1060,独显装上驱动就蓝屏,进安全模式删掉显卡就能进系统,....独显带!号, 过保修不久,搞张发票搞定,联想出缺板,等了2个半月才换好回来

网友:
显卡白干了

网友:
准备干一片一抹一样的  240度摘

网友:
我也接到了一个 报错43 显卡感叹号    。  最后客户不修了!!

网友:
  我有几个显卡   可以做显卡,可是客户给不了价

网友:
刚做的南桥,掉点了,都是空的,做好成功了,黑胶还是多的,你参考一下,和你一样的机器

网友:
价格给高点,风险太大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太近   往往干了显卡 还得干显存   。运气不好还要干针线活。最主要是芯片太贵了   风险大

网友:
现在还亮机 得跟客户报风险,有可能干不亮!

网友:
路过,。。。。。。为高手点赞。。。

网友:
专业干y7000

网友:
风险大 不如交换主板

网友:
和客户报风险,少赚点就行,就当练技术,实在不行就还是退机保平安,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净是为难我们新手的!

老手也怕。哈哈。

网友:
同样也遇到了一个Y7000的板子,板子烧穿了

网友:
主要是温度要控制好 一般温度到了  敲下来也就掉空点  运气不好会掉个把有用点
上次一个y720也是显卡感叹号  换了显卡没用  最后六个显存重植好了

网友:
Y7000进系统键盘不能用有没有会修的

网友:
Y7000进系统键盘不能用你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放心大胆的搞  搞不好当集显用

网友:
搞好了?黑胶用的什么温度曲线呀?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1060的问题就是太贵了。搞得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怎么处理就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

网友:
我很好奇,工厂生产的时候是怎么把黑胶灌进去的。

网友:
成本太高不敢冒这个风险

网友:
买修手机那铲刀,温度到了,四角铲下,就可以掉下来。

网友:
风险高   成本高  还不如交换板

网友:
风险太大,不如交换主板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胆的拆,温度适当高点,用上测温线,温度到240以上再翘芯片,就算掉点也不会太多。

我一般都是260 左右才开启翘芯片 一般都没问题 但是必须翘、

网友:
风险太高

网友:
主要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风险太大  芯片买不到全新

网友:
说 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就怕买到不靠谱的芯片

网友:
楼主修这个收费多少?

网友:
这样的显卡直接加热应该也会好吧

网友:
这显卡太贵了 而且换显卡还布一定好 现在的本子越来越难了

网友:
现在显卡坏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不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干了再说,反正也不好用

网友:
价格报不上去   芯片贵  还有可能买到坏的

网友:
怎么用mats测,好像开机自动测的工具没法测是吗。有教程吗。换这种大个显卡要很好的bga才敢动,我也没换过。特别是能亮机的不敢动。

网友:
楼主,这个核心现在很贵啊。不知道怎么收客人多少啊

网友:
芯片价格X2就是报价,要求卖家保上机降低风险

网友:
这显卡一般坏的少,都是外围电路

网友:
换核心成本风险太高了

网友:
可能硬盘的问题,或者系统没引导了

网友:
风险太大

网友(2022-04-17):
1060芯片是大了点,我一般是先重植,干多了胆子就大了,主要是保证焊盘不掉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 报价2600 第二步用翘手机cpu的刀片翘下来和普通不带黑胶的一样操作。

换1060可以报到这么高的吗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1060可以报到这么高的吗不可思议啊

有一定的费用保障 方能更好的延伸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