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B面金手指时钟对地阻值异常

楼主(2022-02-25):
显卡是讯景RX580.B面金手指时钟对地阻值0.03-0.05,是不是代表核心挂了?还有哪种可能?请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有个也是讯景RX580,PCI-E的3.3V对地阻值偏低大概0.051,还有1.8V也是阻值偏低,是不是被3.3V拉的……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B:
烧鸡大法,阻值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阻值太低了

您说的是哪个卡用烧机大法?

网友A:
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指点迷津……

我记得PEX_CLK正常应该有800欧,直接进核心

我感觉你这个核心凶多吉少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如果显卡很脏,很多灰尘,可以洗个澡,烤干也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PEX_CLK正常应该有800欧,直接进核心

我感觉你这个核心凶多吉少

下面那个呢?3.3V和1.8V对地阻值也低,正常0.300左右,现在是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也是讯景RX580,PCI-E的3.3V对地阻值偏低大概0.051,还有1.8V也是阻值偏低,是不是被3.3V拉的……请 ...

老矿工告诉你:
核心必死,无需再救

网友:
找一个河北或者天津北京地区修显卡的高手,我这活儿很多,寻觅个合作伙伴,就事学学技术

有意者私聊……

网友:
正常没这么低的,一般0.8-0.6最多。。。你可以断开核心供电电感,用0.8V接电感核心一边,看看电流和黑心发热不。如果电流过大和发热,恭喜你喜得料板一张。。。

网友:
一般来说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