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能点亮一下,然后黑屏,风扇狂转

楼主(2022-02-25):
有一块6870显卡,开机能点亮看到主板logo,然后黑屏,风扇狂转。关机再开风扇还是狂转点不亮。把dvi线拔了再插,又能重复以上过程。
电压都修出来了,哪位高人遇到过吗?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DVI是否用了转接器 检测显存供电,用软件检测显存好坏,花黑屏显存故障多。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这卡之前是5v短路,拆了很多对地的电容,最后找到故障电容,有四五个小电容不好装没还原,都是一端接地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A卡手上没有测显存的软件

网友:
估计核心问题,加焊核心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多数核心问题

网友A:
用风枪加焊了核心,这回彻底点不亮了,12v变成了200欧姆,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加焊了核心,这回彻底点不亮了,12v变成了200欧姆,报废了

核心连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