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出5V求助

楼主(2022-02-25):
我有个主板,有待机3.3V,没有5V,后发现6脚没有5v EN,请大师们帮忙看一下,这个EN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出来,3.3V的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A:
有的主板需要按下开关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需要按下开关才出来

这板子上电就有待机的,因为3V待机已经出来了,现在没有5V待机,所以触发不了。

网友:
把r6698按上去,强制开启

网友:
R6698装上去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CP U百分百没有问题的,R6699.R6727也没有问题,3V可以过去

网友B:
PM_SLP_SUS_N去了很多地方,断开R542后检查看哪里拉低了,测一下D27的正极是不是有电压,我是刚学的小白

网友:
有的主板是要开机才有啊;就像华硕的,有时候要开机才有3V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_SLP_SUS_N去了很多地方,断开R542后检查看哪里拉低了,测一下D27的正极是不是有电压,我是刚学的小白

没有电压,有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拔掉内存电流不动

网友:
内存没有插,是单板

网友:
这EN开启是桥发出来的,桥挂了的可能性高,我这几天就修一块板,也是这情况,已经盖白布了

网友:
小白问下这个开启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C:
这是我的建议,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第1:插上可调电源,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位分别测量V5P0A_PGOOD   R294前端的对地阻值,PM_SLP_SUS_N   处D27前端的对地阻值, AUX_PWEGD_N    处R21的对地阻值,DSW_PWROK    处D28前端的对地阻值.2.假如测量R294前端对地阻值较低,那么就顺着V5P0A_PGOOD查下去,同样的道理,剩下的三个也是这种判断方法,就是看是哪一路拉低了开启信号,如果测量的结果是PM_SLP_SUS_N信号阻值较低,那么这个信号所经过的地方可以一个一个的断开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华为的板子吗

网友:
还是好好学习基础理论吧

网友:
基础理论还是要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懂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搞懂,放了几天,这个板子它自己就好了,修的时候怎么搞都不好,放着放着,奇迹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建议,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第1:插上可调电源,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位分别测量V5P0A_PGOOD   R294前 ...

很清晰的思路,全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