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上下管都拆了量下管G级阻值忽高忽低

楼主(2022-02-25):
把上下管和驱动芯片全拆了,下管g级有时候100多欧姆,有时候400多,有时候几十,显存只有7欧姆。把上下管和驱动芯片全换了能点亮正常开机,测啥都行,第二天就开不了了,驱动芯片烧坏,这种情况出现了两次了。

网友:
这个要高手来!

网友:
查电路 有的电路设计下关栅极对地有一电阻 或栅极pcb线路板间对地存在虚短路情况 导致驱动电流过大 烧芯片

网友:
另外不知什么卡 显存阻值太低了

网友:
阻值不稳定,说明有漏电

网友:
还得根据电路来分析

网友:
看看版层有微短没有,控制及相连的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驱动是一个RT8120A,4脚连着一个0欧电阻,然后和下管控制极相连,驱动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的情况下,驱动的四脚(也就是下管的G)和三脚(gnd)之间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可是它就是有阻值,经常变化,最大量到过400多,最下量到过40多。
我把那个0欧电阻拆了,驱动芯片那边正常了,下管那边还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是板层有问题,下管的S和G有弱短路,看来没法修了,就算修好了下管和驱动芯片的电流太大也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