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14-3446 不触发

楼主(2022-02-25):
DELL vostro 14-3446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拔倒coms电池后可以触发,关机放以后之后有不触发,
拔coms电池后又正常

先刷bios,故障没有解决,
最后把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换掉后,故障解决

网友:
晶振很少坏啊

网友:
很少遇见晶振坏的啊

网友:
拔掉内存电流不动

网友:
是不是换的时候边上的芯片加热了  现在的机器 晶振坏的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