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开机卡LOGO

楼主(2022-02-25):
手里有一张surface pro5的板子,开机一直卡有LOGO上;
开始怀疑是硬盘损坏引起的,拆了硬盘,还是如此;
电池一直在0.8左右,LOGO卡着不动,也不熄;
CPU发热,内存也发热,像是进入工作状态,但USB口一直没有供电;
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包括工厂的BIOS都刷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哪位大哥,有经验指导一下!

谢谢!奉上红包!
13111811161(V同号)
淘宝店,草田居

同时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信息,surface pro5的硬盘,原三星盘的,可以换装海力士颗粒,不需要改电路,完美识别并且速度很快,我也可以长期供货海力士芯片(256、512GB),英特芯片的机器换装东芝和海力士只需要加两颗电容,切完美!

网友:
cpu几个供电都出来了吗?应该二级有部分供电没出来,我以前修一个pro4,开机蓝屏,也能进bios,cpu有一部分供电短路,测量cpu内部短路

网友:
用测内存颗粒软件测试,看看内存报不报错。
一般卡logo一般都是硬盘,少数会有内存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