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11代处理器安装原版操作系统找不到硬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2-25):
关于第11代处理器安装原版操作系统找不到硬盘的解决办法,是否需要挂外挂驱动。

网友:
现在新的pe都支持了,新的系统也更新支持了。已经跟上了,

网友:
原版找不到硬盘是不可能的

网友A:
下个支持的新pE,再不济下个驱动丢u盘根目录,安装时加载下不就ok了,人是活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支持的新pE,再不济下个驱动丢u盘根目录,安装时加载下不就ok了,人是活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支持的新pE,再不济下个驱动丢u盘根目录,安装时加载下不就ok了,人是活的嘛。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