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一下显卡驱动然后重启就这样

楼主(2022-02-26):
升级了一下显卡驱动然后重启就这样了,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强制安装驱动?

网友B:
涮回原来的驱动程序吧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强制安装驱动?

在360驱动大师里看到显卡驱动有更新就更新了,更新完重启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涮回原来的驱动程序吧

怎么刷啊,

网友:
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360驱动只是个LJ

网友:
下载官方原来驱动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360驱动大师里看到显卡驱动有更新就更新了,更新完重启就这样了

360还敢用。都爆出多少问题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吃吃

网友:
这种也就程序问题而已

网友:
进PE清除原系统驱动再重新打上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这完全是个小白啊  转过系统啊

网友:
换回原来的驱动程序

网友:
用360更新完驱动重装是常规操作。

网友:
最后一次配置试下,不行就安全模式下删除显卡驱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