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5H0主板拆掉显卡核心和显存能亮机吗

楼主(2022-02-26):
N85H0-D02B主板,来时显存供电烧了,拆掉显存MOS管,测量还是短路,显卡和显存估计都完了。想测试现在能不能亮机,发现电流0.8-1.3a来回跳,就是不亮,索性把显卡核心和显存都拆了还是不亮。
刚好手头有好的的CPU,换了一颗故障依旧。
现在有点蒙,这机器拆掉显卡和显存会影响开机吗?我的理解应该是可以的,毕竟是双显卡设计。
另外这个电流来回跳感觉马上要亮机了,可就是不亮,示波器测量BIOS-1脚整个跳变过程中反复读取数据。
看了时序所有供电都出了,PLT_RST#有3.3V。
拔掉内存电流不动。
BIOS不会刷错。
请教师傅们,谢谢。

补充内容 (2022-3-7 21:52):
今晚拿出这块板子又研究了下,发现DRAMRST#复位正常产生。
现在就是VCCGT供电未出,继续折腾。

网友A:
如果是集显输出就必定能亮 无非是风扇狂转之类的故障 如果是独显输出那你怎么可能亮呢

网友:
拔掉内存电流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显输出就必定能亮 无非是风扇狂转之类的故障 如果是独显输出那你怎么可能亮呢

双显卡的机型默认能亮的吧

网友:
自己看图纸分析下

网友:
测了下内存SMBUS波形,SDA和SCL应该是正常的,拆了网卡和USB控制芯片还是不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显输出就必定能亮 无非是风扇狂转之类的故障 如果是独显输出那你怎么可能亮呢

就这么回事,蓝天屏蔽独显也不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显卡的机型默认能亮的吧

你还是没听懂我的意思 双显卡切换都是硬启动之后的事儿了

网友:
查看原理图,显卡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听懂我的意思 双显卡切换都是硬启动之后的事儿了

也就是說如果是独显输出不能亮的话,键盘大写小切换也不能来的。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回事,蓝天屏蔽独显也不麻烦

请教下师傅,我现在显卡核心和显存都拆掉了。

网友:
亲测可以亮机

网友:
感谢分享,那说明我还没找到问题,非常感谢,我抽空慢慢查。

网友:
今晚拿出这块板子又研究了下,发现DRAMRST#复位正常产生。现在就是VCCGT供电未出,继续折腾。

网友D:
游戏本十有八九是不会亮的,碰见的戴尔联想游戏本独显坏了出问题,拆了显卡就不会亮的,估计还是时序问题,但是搞不出来,希望有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游戏本十有八九是不会亮的,碰见的戴尔联想游戏本独显坏了出问题,拆了显卡就不会亮的,估计还是时序问题, ...

感谢回复

网友:
应该改不好,这个信息交互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游戏本十有八九是不会亮的,碰见的戴尔联想游戏本独显坏了出问题,拆了显卡就不会亮的,估计还是时序问题, ...

请教师傅,你说的不亮机是键盘大小写也不能切换吗?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卡也有很多模块,针对输出的也有很多通道,包括很多时候外接会显示内屏不显示等等,检测显卡能过的都可以大小写等切换,但是屏幕不一定显示,也有直接检测不过显卡直接卡电流,跳电流的,但是笔记本和台式机是有去别的,台式机插上独显板载的一半会自动屏蔽输出,但是笔记本不一样,早期是有单独的桥控制,或者直接设计屏蔽核显独显直接输出,后期为了实现电池使用优化,一半会根据实际情况由CPU或者桥来控制独立显卡是否工作,所以后期断开显卡供电的方式改不了核显的本子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卡也有很多模块,针对输出的也有很多通道,包括很多时候外接会显示内屏不显示等等,检 ...

谢谢师傅打了这么多字。,我原本是想先把除显卡部分修好,大小写能切换再搞显卡的。现在过了内存复位,原以为不亮屏至少已经正常了,现在这一点还是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