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教联想LJ2218打印机LED1、2、3指示灯含义

楼主(2022-02-26):
一台联想LJ2218白色小打印机,开机LED1绿灯闪一下,然后LED2就闪红灯,无任何动作,定影也不加热(功率表显示只有5W左右功耗),检查了定影加热组件,里面没有夹纸,传感器位置也对,温度热敏电阻阻值会随温度变化。进纸传感器也复位正常。

指示灯有LED1 LED2 LED3,找不到指示灯说明的资料,请教大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