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230IC主板忘记BIOS密码

楼主(2022-02-26):
华硕V230IC主板,忘记了BIOS密码,把纽扣电池从主板取下10分钟,装回去后BIOS密码依旧存在,在主板上未找到放电触点,请大神帮忙指点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去除BIOS密码

网友(点评):
用户?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吧 需要刷BIOS解密

网友:
pojie掉密码即可了

网友:
直接换板                 ........................

网友:
分分钟算密码

网友:
密码是写在bios块里的放电没用,编程器重新刷bios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