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战神6-71-NH5E0-D02B

楼主(2022-02-26):
6-71-NH5E0-D02B  原厂战神LOGO

6-71-NH5E0-D02B .BIN

网友:
刚换了SR40B的桥  已验证楼主的BIOS重启几次后秒亮  感谢分享

网友:
兄弟你好 你现在在修这块板吗 能否帮忙测一个阻值?

网友(2022-04-22):
下一个试试咋样

网友:
开机电流0.265-1.05-1.85-1.9-2.3A不显示,刷个试试

网友(2024-03-01):
测试过换完南桥秒开,南桥短路的记得检查cmos电池

网友(2024-07-25):
我有个雷神的,故障是开机0.06换了桥还是不行,刷个试试

网友(2024-09-07):
电流0.2不动了,下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