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星人换南桥半小时掉电求解

楼主(2022-02-26):
  我有两台外星人笔记本电脑都是I7七代cpu 一台 Alienware 17 R4 板号LA-D751P 一台Alienware 13 R3板号LA-D581P
两台机器都是南桥坏了,我换了南桥开机慢要十五秒左右 而且都是用半小时准时掉电 已经刷过无数的BIOS。自己也配置合成过ME,官网BIOS也分离出来刷了也不行。就是开机慢半小时掉电使用一切正常,而且发现上过机的BIOS提取出来用ME Anglyzer查看发现 ME文件一直提示未配置。

我以前好像有看到过帖子说外星人的南桥有加密,换桥没法配置ME,那位大神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是不是这样啊。这种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只要不掉的就行了 开机不快也行啊。

网友:
继续换桥

网友A:
桥不行,继续换就是了

网友B:
换的桥是不是工程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桥是不是工程版的?

别的好板上面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不行,继续换就是了

要换什么样的桥啊,我是从别的主板上拆的好桥 神州战神上面拆的在神州上面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换什么样的桥啊,我是从别的主板上拆的好桥 神州战神上面拆的在神州上面可以正常用的

两个备份发我。。。。

网友:
换一家定个桥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备份发我。。。。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yOTA0OXxlNDIyYjNlMDc0NjZkZTE5ZmFiY2M5YWM0Mjk2MDdmZnwxNzc2OTY5MDY3&request=yes&_f=.rar好的大佬

网友:
用FIT配置一下吧

网友:
桥的问题  刷不上ME

网友:
开机后进BIOS 看下 ME 版本 应该是没识别到

网友:
第一台用示波器一直抓桥信号
第二台移动计算机继续换桥

网友:
七代机器还没有加密吧

网友D:
拆机桥不能用的,要用全新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桥不能用的,要用全新桥才行

今天去买个全新的试试

网友:
好的,期待后续,怎么解决的,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要不换个工厂版的南桥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今天花两百多个大洋买了个全新的桥换上去确实好了。
感谢感谢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南桥不行也会这样

网友:
继续换南桥。 ·

网友:
桥不行 吃过亏

网友:
换全新南桥就行了,这种机子我换南桥也不少了

网友:
直接更换主板吧

网友:
换个全新桥不就好了嘛,归根到底还是桥不行

网友:
桥的问题导致不能配置ME ,换新桥解决

网友:
看来大家碰到的不少,外星人的BIOS版本也多,桥坏的也多

网友:
半小时掉电?听起来桥就像SR2C4?

网友:
可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南桥我现在都买200多的全新桥了,那种100多的不敢买了

网友:
品牌板子桥的ME是固定的,刷不了,全新的桥是可以刷的

网友:
桥估计不行,ME写不上去,换一家买个桥重新换吧! 或者找个拆机的桥

网友:
现在新点机子,拆机桥大部分都没有用了,不像以前了,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继续换工厂版的桥。。之前有过教训

网友:
换桥后可以了吗

网友:
对要全新桥 拆机的换了三个都不行

网友:
一般新桥,最好用有铅的锡珠,重值一下,不要无铅的直接开干,焊的时间太长,可能对桥有损伤

网友:
换工厂全新的桥  即可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的桥是不是工程版的?

工程版的CPU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很麻烦  清理干净吗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工程版的CPU会有什么问题?

工程版的桥 和神舟 海尔 蓝天的主板不兼容!

网友:
换一个拆机的南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工程版的桥 和神舟 海尔 蓝天的主板不兼容!

换CPU,换桥,换显卡,要刷bios吗?

网友F:
很好奇为什么南桥不行导致每次都是半小时准时掉电,半小时掉电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换CPU,换桥,换显卡,要刷bios吗?

换桥后要刷带初始版的ME的BIOS ,否者开机会慢!

网友:
这种继续换桥好了  买的桥不对

网友:
继续换桥换一家

网友:
买个全新工程版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桥后要刷带初始版的ME的BIOS ,否者开机会慢!

换CPU和显卡要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和显卡要刷bios吗?

换CPU  显卡不用刷BIOS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很好奇为什么南桥不行导致每次都是半小时准时掉电,半小时掉电是个什么原理

准确的讲是BIOS没办法配置ME文件引起的,南桥其实也是好的 只是外星人电脑要用全新的南桥才能配置ME文件,神州华硕什么的拆机的也能用。我为了省钱一直用的CPU坏的机器上拆的 南桥,拆了三个都是这样。一直不知道外星人电脑这么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确的讲是BIOS没办法配置ME文件引起的,南桥其实也是好的 只是外星人电脑要用全新的南桥才能配置ME文件 ...

感谢大神赐教

网友:
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标准的me固件问题。fit工具可解。

网友:
定时关机有可能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22-04-24):
楼主  这个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被上家换了 CPU是7代的吧  用的是SR30W吗?

网友(2023-08-15):
换桥吧 最好订全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