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H81M-K主板怎么拆测试卡

楼主(2022-02-26):
一块华硕H81主板想接TL611Pro测试卡。这个是接在那里呢。PCIEX1里怕烧了测试卡。板上有个LPC的插针应该怎么插。

网友:
LPC或者TPM,你试试看,有可能时TPM那个接口

网友:
根据诊断卡说明书操作即可,找的图片不是很清晰,请谅解。

网友:
lpc debug,看缺针位置对准了插

网友:
这样可以。要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