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80 开机灰屏闪一下

楼主(2022-02-26):
客户送修机器 说不开机。上电到显卡过灰屏后掉电  测电压都正常 判断为BIOS问题 疯狂刷 有几次裸板亮机了重启  差点带偏了。 最后上硬盘可以进系统!望同行们借鉴一下

网友:
显卡有点冷,需要暖和暖和吧

网友:
老板,bios呢?

网友A:
最后修好了吗?这故障

网友:
进bios看下不久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修好了吗?这故障

还是刷好了的

网友:
很多兄弟发过了 我刷的那个 我有留言

网友:
讲究,来回折腾

网友:
现在BIOS管的东西太多了,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没装硬盘导致     ?

网友:
我昨天修的跟你的板号一样的,电流0.65不动,疯狂刷BIOS刷好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错别字一大堆

网友:
这机器  bios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