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U395出现故障

楼主(2022-02-26):
8 13脚电压实测为5V 5脚实测电压为2.1V  1 9 2电压均为0,插上诊断卡,无待机3.3V指示,是否U395 芯片出现故障

网友:
后来发现7脚【pg】电压为0

网友A:
打1.9脚对地阻值,再换芯片试试,大概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1.9脚对地阻值,再换芯片试试,大概率是坏的。

1脚对地阻值:0.3  9脚对地阻值:0.3

网友B:
EN电压是不是不正常,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电压是不是不正常,本人小白

en电压为=5*82/(82+100)=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1.9脚对地阻值,再换芯片试试,大概率是坏的。

谢谢,更换U395可以触发了,诊断卡显示55(再从55变得别的,再回到55),cpu dram交替闪烁,是否是bios损坏,或者是bios文件损坏?

网友A:
可以涮Bios试试看,或许USB供电,信号不正常也有可能。

网友C:
USB供电 信号不正常具体是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涮Bios试试看,或许USB供电,信号不正常也有可能。

而且是到55 过会变成别的数字再到55这样无线循环

网友:
后级短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 信号不正常具体是哪些?

usb信号直接进桥,供电看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看下第6脚 信号 来没有 他没有 也是不出电 或者 输出 有拉低等.

网友:
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后级无短路的话基本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