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如何屏蔽 板载DDR4内存的方法、

楼主(2022-02-26):
AMD    CPU   如何屏蔽 板载DDR4内存的方法、
是替换SPD 的信息就行么 ?如何屏蔽呢?没弄过、大神详细解答一下!
这个 屏蔽 BIOS  还区分 品牌么 ?
我搜索到了 第一个SPD  但是如何 搜索下一个 SPD  然后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

NM-C771 BF BIOS.BIN

网友:
这里是搜到的 SPD 但是结束位置是什么呢 ?怎么能看出来一共有几个 SPD 呢 ?

网友:
AMD的我试过几次都失败了 最后还是无奈换颗粒

网友A:
有屏蔽板载内存的软件你不用??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屏蔽板载内存的软件你不用??

一看你就没搞过,AMD 用这个不行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大神们的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没搞过,AMD 用这个不行的

这软件能用在什么机器上?

网友:
换颗粒换颗粒

网友:
估计是BIOS的地址位不同

网友(2022-05-09):
大佬你那个白皮书在哪里下载

网友:
没研究过 ........

网友(2022-08-02):
准备升级华硕幻13板载内存,原机DDR4 LPDDRX 4G*4共16G,买了单颗8G准备升到32G,以前没搞过板载内存升级,也是困扰是否需要修改BIOS的SPD数据。

网友(2022-09-22):
谢谢大哥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