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plus r2.0主板的USB2.0接口问题

楼主(2022-02-26):
USB2.0可以插鼠标和键盘用,插U盘有提示音,不读盘,主板插口和机箱前置面板的USB2.0一样的情况,USB3.0正常使用,考虑的是南桥问题,拆出来观察发现桥芯片右上角有个8脚mos管把桥的散热铝片给烫的都变色了,现在开机后用手摸mos管没温度,论坛有个师傅分享了这个主板的图纸,打开后发现4个脚都应该是1.05v的电压,目前实际测量是4脚3.3v,1-2-3是1.05v,mos管型号是m3054m,如果是这个坏了,有啥别的型号可以互换的,目前手里有烙铁和热风枪

网友:
不行可以先弄一个芯片飞线试试,咬死故障

网友:
mos 图纸显示是PH6030DLB,这个应该是6A30V规格吧

输出1.05V正常,有没有打一下usb2.0电源和数据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