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神州特殊案例涨见识6-71-NB6A0-D02

楼主(2022-02-26):
一个很神奇的案例,走了不少弯路,放出来供参考
板号6-71-NB6A0-D02,神州的,客户说用着用着不开机,有进水,进水的地方只有35V芯片处,而且不严重,洗刷刷焊点还是很亮的。

上电故障表现为不触发,待机无电流,
心想要捡漏可能放下电就好了,扣电池放了电,结果再次上电1A左右定死
拆出主板单板上电,待机0,但是能触发,待机的时候35V均无,这个电脑是触发后产生,
触发后3V能出来,5V出不来,5V开启没有,电流为0.003。。。。。头大

只有参考图纸,,,

无脑刷BIOS无果

跑时序,发现待机条件3P3以下均无,脑瓜子嗡嗡的,按时序来说的话DPWROK和SLPSUS都没有,这个是发给桥的,EC的待机电压触发后有,DPWROK和RSMRST连一起,

中途瞎修瞎玩尝试改了5V的开启,3V VA 的产生,这下子除了DSWPWROK和RSMRST#别的都有了但是还是没戏,除了触发的电流变高了一点点以外,呵呵呵呵,,还原吧

9代U  HM370,说实话修的不多,再加上只有参考图纸,,心里其实凉了一半了,

但是突然想到,一开始扣电池后能上电到1A,把所有的配件都装回去,再次开机,,,
还是1A,,,,,,,

脑瓜子嗡嗡的把内存下了一个,然后TMD竟然跳变亮机了,,,,
原来只是静电加一个内存坏了

把电池去掉,触发变为0.003,装上电池,正常触发开机,,,,
以前接触的都是不装电池可能不出公共点,这个变了,神奇,,,

下面附上参考图纸,备份BIOS,秒亮机BIOS
如有大佬知道原理,求指点~~~~~~~~~~~~~~~~~~~~~~~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A:
一开始没有5v,触友电流怎能上到1A呢?电流上到1A了,CPU供电应该是都出来,不亮机,就要怀疑bois和内存问题了。

网友:
技术到位才能这样分析

网友:
不跳变应该开始就替换内存

网友:
电子电路有时间会出现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不就是没检测过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没有5v,触友电流怎能上到1A呢?电流上到1A了,CPU供电应该是都出来,不亮机,就要怀疑bois和内存问 ...

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不装电池0.003,不出5V和条件,,,装上电池反而能正常开机,

网友:
蓝天的板子修的不多,但是故障很神奇。前几天修个机械师也是蓝天代工,报警电源灯闪 掉电,都说是没有识别到显卡或者显卡温控温控问题,结果搞了一大圈,既然是显卡风扇问题引起的。

网友:
技术到位!牛

网友:
是不是不插电池不开机啊,遇到一台大短,排出后不过隔离管,24780s,接电池才能过隔离

网友:
旁边有一盒烟,是亮点。楼主难道吸烟?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新型号ec问题

网友:
蓝天主板很多没电池都不能触发的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收下备查

网友:
哇好神奇啊 这也太神奇了 内存坏了 哇 太棒了

网友:
一会来详细看哪里神奇了

网友:
我感觉都是山寨电源的问题,好电源不会这样。

网友:
那我来说下。h81。 主机,主板,显卡 电源,换任何一个均开机不显示,或者亮了一忽儿就自动关机。最后三个全换。正常使用,最后,测试,主板坏显卡金手指氧化,电源目前没啥问题。

网友:
换内存应该是第一步!

网友:
意思就是说不插电池还开不了机了,没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不插电池 没有过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是隔离管内部二极管导通过去的小电流电压。所有开不了机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说电池不装不上电???主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技术到位!收下备查

网友:
应该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
,蓝天的主板能挑战我们的认知 各种奇葩的故障都有

网友:
现在的设计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