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咋搞

楼主(2022-02-26):
联想电脑,win10系统,开机进不了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除了刷机

网友:
笔记本电脑win10开机checking media怎么修复?

网友A:
可能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B:
让人帮忙诊断,至少上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硬盘有问题了,

固态硬盘也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人帮忙诊断,至少上个图片

手机传不了,出现的主要提示英文字母前面发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硬盘有问题了,

怎么判断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的?老师

百度搜索:checking media

网友A:
如果要直接引导到系统,可以进入bios设置,把硬盘改为第一个启动项保存重启就好了。
checking media就是说bios正在尝试引导当前的引导介质,如果找到则正常引导,找不到,则会调到下一个启动项。如果所有的启动项都不能引导,则会提示无法启动到系统或者找不到可启动的设备。

网友D:
不行就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重装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就换硬盘试一下

前面已经说过了,除了刷系统!

网友:
前面已经说过了,除了刷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就换硬盘试一下

这个我也知道,那我请教大家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干脆直接说买个新电脑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直接引导到系统,可以进入bios设置,把硬盘改为第一个启动项保存重启就好了。
checking media就是说 ...

网上视频说找到startup,但是没有,可以进入bios  boot那一栏,后面显示enab  led   ,最下面efi显示的efi  pxe  network 不知道啥意思,大佬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人帮忙诊断,至少上个图片

网上视频说找到startup,但是没有,可以进入bios boot那一栏,后面显示enab led ,最下面efi显示的efi pxe network 不知道啥意思,大佬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视频说找到startup,但是没有,可以进入bios boot那一栏,后面显示enab led ,最下面efi显示的efi  ...

先软后硬,先看是不是引导文件问题,如果会用PE,就进入PE修复一下启动项。或者进入进入系统的安全模式恢复最后一次;如果软件方面没问题,再看硬件,先要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电脑型号,无法引导在硬件上原因很多,需要看情况判断,没有准确的描述,就没有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
可以了吗?

网友E:
上个图片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先看是不是引导文件问题,如果会用PE,就进入PE修复一下启动项。或者进入进入系统的安全模式恢 ...

出来这样一串英文

Disabled

Clear Intei PTT Key

Infornation Configuration security Boot Exit

InsydeH20 Setup Utility

Rev. 5.0

Adninistrator Password User Passworo

Not Set Not Set

Item specific Help

Set Administrator Password

Intel Platform Trust Techno logy Clear Intei PTT Key

[Enabled] [Enter

set or change the Administrator Password Passwords must be at least one charac ter in length.

Adninistrator Password must be set in order to set a Power on Password and User Password.

Intel SGX

[Software Controlled

Secure Boot

Secure Boot status Platform Hode Secure Boot Hode eset

o Setup Hode Restore Factory Keys

[Disabled Enab led User Hode Standard [Enter] [Enter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片看看什么问题

手机传不了图,出现这样的英文字母
Disabled

Clear Intei PTT Key

Infornation Configuration security Boot Exit

InsydeH20 Setup Utility

Rev. 5.0

Adninistrator Password User Passworo

Not Set Not Set

Item specific Help

Set Administrator Password

Intel Platform Trust Techno logy Clear Intei PTT Key

[Enabled] [Enter

set or change the Administrator Password Passwords must be at least one charac ter in length.

Adninistrator Password must be set in order to set a Power on Password and User Password.

Intel SGX

[Software Controlled

Secure Boot

Secure Boot status Platform Hode Secure Boot Hode eset

o Setup Hode Restore Factory Keys

[Disabled Enab led User Hode Standard [Enter] [Enterl

网友:
还没有。有没有详细步骤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先看是不是引导文件问题,如果会用PE,就进入PE修复一下启动项。或者进入进入系统的安全模式恢 ...

看背后显示的ideapad  320c–j15ikb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机传不了图,出现这样的英文字母
Disabled

把BOIS放一下电或者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BOIS放一下电或者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是bios的问题,硬盘没事?

网友F:
重新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 即使修复好的话 也不一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 即使修复好的话 也不一定用

直接说怎么弄啊?

网友:
先进pe看盘在不在,引导修复一下

网友:
如果有两个硬盘,BIOS里面设置用系统盘开机

网友:
装系统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否则只能安全模式看看卡哪里过不去

网友:
直接还原系统,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