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显卡检测MATS的看下

楼主(2022-02-27):
    一个正常使用的ASUS 飞行堡垒,客户自己清过灰后显卡感叹号 报错代码43.拆开看了下没掉件的,电压也都有。用MATS检测 显存全部报错,还都是报一个错误,请教下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请通过超频DIAG检查

网友:
先刷个BIOS  还有就是量下供电再看下也没有掉件

网友:
不会是插槽的问题吧?期待后续

网友:
清灰引起的观察主板有没掉件

网友:
怀疑的掉件哦

网友:
显卡那块详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
观察主板有没掉件

网友:
仔细检查,应该掉件。

网友:
43很多核心坏了

网友:
应该是贴片有掉件造成的

网友:
很多客户都不拔电池就开机拆,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核心压坏了吧

网友:
多半核心挂了

网友:
显卡背面对应显存位置有掉小耦合电容

网友:
看看有没有磕碰?

网友A:
如果这个是你跑出来的MATS 那就是显存供电或者核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是你跑出来的MATS 那就是显存供电或者核心坏

就是用有问题的机器跑出来的MATS,显存供电量了都正常。核心坏了就麻烦了 。。简单的清个灰核心怎么挂了。。

网友:
自己清灰搞坏核心是有的,可能没拔电池,也可能罗丝上不平压坏,罗丝上错穿板,报废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