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胶带好用还是高温锡纸好用

楼主(2022-02-27):
平时用风枪吹主板,一吹内存插槽塑料就化,用高温胶带也不好使,大家用那种锡纸啊?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是用胶带,风不要太大

网友:
都是用锡纸,胶带没用过,我想效果大家都差不多。至于为什么还会吹化内存塑料插槽,那是在于你包了多少层,我是最少四层起步,所以一般不会吹化塑料。

网友:
维修用的铜箔胶带或者锡箔纸,还有就是多包几层,一层太薄了。

网友:
胶带好,铝皮加热会粘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