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核心坏了或是哪个供电有问题?

楼主(2022-02-27):
插显卡电脑跑码正常但不显,测显卡如图:

晶振阻值正常,没有“波”测,但测压差不正常。正面5脚IC的1(4)脚0V应该不正常。是核心坏吗?

盈通,不知道型号。核心是215-0837015,显存颗粒是W4032BABG-50-F。
唉,没细心,刚才把核心晶体上的硅脂擦干净,发现晶体边缘是碎的。
正面5脚IC标注错误,更正:1脚(A)3.3V、2脚(B)0.89V、3脚接地、4脚(Y)0V、5脚(VCC)3.3V.

网友:
会不会核心存在虚焊 的可能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就吹下核心

网友:
固件呢,需不需检查一下

网友:
找到故障没?

网友:
这都不用测了,直接放弃吧

网友:
12V在那里?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好好排查一下

网友:
这个要从头学的节奏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根据开机时序检查电压,一步一步来。重点看几个八脚IC的电压,根据IC上的字母查查是哪个型号的,http://www.semiee.com/

网友:
核心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