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IE35不跑码求助

楼主(2022-02-27):
V星B85-IE35不跑码,主板很新,没有进水腐蚀,CPU供电1.7V正常,上电CPU能发热,风扇一直转,也不重启,显卡接口复位时钟都有了,测量内存供电1.5正常,桥供电1.05和1.5正常,ME1.05正常,各路供电正常,BIOS也刷了,和正常主板对比测量维独图中的CPU_CORE1电压0.7V,正常主板1.08V,没招了,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那么,内存的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桥供电出来了没有  桥发出RCT了;没有

网友:
桥供电出来了。桥ME电压正常

网友:
更换图中圈起来的电容试下。

网友:
我的主板不带M,没有你说的那个电容,但是依然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那就是CPU的核心电压低了,电压低差反馈和定时,还有就是CPU不工作是核心电压也是低

网友:
在找刷BS刷个看看

网友A:
这个拆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了,可能就好了。

是一个总线的信号,调节用,可拆。

网友:
必须借助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总线的信号,调节用,可拆。

拆掉了,涛声依旧。
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你查下图纸,我没这图,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小ic,有个在cpu旁的带总线的,可能就是

网友:
CPU_CORE,, CORE 意思是核心

网友(2022-04-26):
我的也是折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