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开电脑维修店,有些疑问来咨询一下老鸟~

楼主(2022-02-27):
像大伙平时维修笔记本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芯片坏那个芯片问题的,网上某宝购买翻新的便宜1颗也要5-20块钱,全新的1颗就更贵了,而且重要是每次维修客户都一直在催促,又没办法等配件,配件来也需要焊接后再测试才知道。。前前后后又要推很久,这种情况就很尴尬……

不知大伙平时都应该备哪些料板??经常维修都基本能用得到的型号有没有。。在此感谢感谢!!

网友A:
要得急的,直接换板,你不可能备得那么齐的

网友B:
一些常用芯片比如TPS51225、bq24737肯定要多备些。
换板留下的旧板就是现成的料板了。多换些板就有很多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得急的,直接换板,你不可能备得那么齐的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常用芯片比如TPS51225、bq24737肯定要多备些。
换板留下的旧板就是现成的料板了。多换些板就有很多料 ...

感谢感谢,我去找看看

网友C:
常用的3 5V芯片 充电芯片 隔离管 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3 5V芯片 充电芯片 隔离管 这些

感谢!!!

网友D:
我这小芯片超过二万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小芯片超过二万 !

??? 你是说你备了2万块钱的芯片货??

网友:
慢慢积累吧

网友E:
你们的料板是在哪里买的呀?

网友F:
个人觉得前期芯片坏直接买料板别买   因为你东西没那么全  一张料板 没准够你拆个十多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前期芯片坏直接买料板别买   因为你东西没那么全  一张料板 没准够你拆个十多回了

合理! 不过料板有个问题就是,有些芯片料板只有一个,要万一是个坏的,就尴尬了。。专门买芯片好歹可以多买1、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料板是在哪里买的呀?

我也没有啥好地方买料板,只能某宝 咸鱼看看呗。。 有些东西知道芯片型号也不一定非得买一摸一样得主板,买个有同芯片得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