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9 一体机求助

楼主(2022-02-27):
开机电流0.7几,然后掉到0.4几,主板上指示灯最下面一个亮 查到95870AH 无输出  供电正常 EN正常 换了2个95870AH 电流还是一样   给个思路

网友:
最后一个是卡cpu  吧

网友:
亲测pdf完美解决问题!感谢!

网友:
好像信息有点少,,,,,,,,,,,,,,,,,,,

网友:
什么地方的供电?

网友:
建议查一下其他的如5v_s4  3v_s4等供电……

网友:
0.7--0.4,待机都不行

网友:
看错了,是触发掉电

网友:
反馈到CPU吧。。。。。

网友:
插反馈  是否短路

网友:
看一下R5450这个有没有开路

网友A:
有偿付费教你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偿付费教你秒杀

微信多少

网友:
ybfq223----------系统要求10个字符无视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