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斧GTX1050Ti 4G八脚ic型号

楼主(2022-02-27):
拆下来掉地上找不到   U512 有知道型号的告知下  谢谢了

网友A:
1.8V 供电芯片 UP17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 供电芯片 UP1735

谢谢啦   找了二个小时没找到

网友:
好像这种的

网友B:
从PCB layout 看,应该是 MP1475, 几乎每个显卡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PCB layout 看,应该是 MP1475, 几乎每个显卡都有

按你说的型号测了下电路  应该是你说的  谢谢

网友:
换了08=20G    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