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 上电求助

楼主(2022-02-27):
一台华硕A555L主板   不上电   有3V5V,发现没有CPU待机+1_05VSUSO的1.05V电压  ,插电瞬间有电压产生,马上就掉了,开机电流0。01上到0.02,可以触发

1.05v电源芯片是NB671LAGQ,13脚EN插电瞬间有,之后就掉了,正常吗?我感觉应该待机就一直有的吧,芯片换过,后级无短路,请教各位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找找有没有1.8v的电压,看看待机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有没有1.8v的电压,看看待机时是否正常。

没有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