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有时钟有复位不亮机

楼主(2022-02-27):
本人新手学主板维修。买了两块老主板 一块P5G41T-M LX3 PLUS 有时钟有复位 各种电压都出了 IO芯片周围的PG信号都正常 诊断卡跑码 D0 D8 00 98 30就不动了 VGA接口没有信号不亮机 另外插显卡也不亮机 CPU换过 内存换过 都不亮机

网友A:
更换图中红色圈起来的3个822排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图中红色圈起来的3个822排阻试下。

刚更换完毕 涛声依旧 io旁边的822也换过 内存上端的822也换过 bios也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图中红色圈起来的3个822排阻试下。

主板从头到尾从正面到反面都仔细看过 没有掉件也没有明显颜色不对的坏件 也没有明显的断线烧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图中红色圈起来的3个822排阻试下。

其实我想换南桥 但是手头上没有bga焊台 个人觉得用来学习不想投资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