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进水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22-02-27):
同行送修一台A1707进水不显示,外接正常,键盘灯量。

拆机测量显示座子J8500,3脚阻值不正常,正常机器450,此机136。查电路通向U9850。找马云订件。回来更换。换后装机尼玛还是不显示,再次测量发现芯片又坏了。仔细观察原来是主板座子。和屏上的座子都遭了。更换座子,再更换一个芯片U9850。

装机测试OK,走了点弯路,还是OK了

网友:
没有那个芯片 转换一下 !cpu 凉凉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大神们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