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10D 通病预防 求助大佬

楼主(2022-02-27):
机器目前没有问题,但毕竟是14年的机,刚i5升级了i7的u,功耗从37加到了47,u五百大洋,后知后觉CPU供电复合管通病容易烧,连带cpu一起挂掉,管子型号是HP8S36,请问各位大佬有哪个型号的管子可以代替预防一下的

网友:
前天刚遇到一台不定时掉电,前后4个管子一起换。。。

网友A:
把缺的那一项上去 就可以了

K7.

网友:
那就把4个都换一遍新的 ,看能撑几年

网友:
新料质量未必好,加相胜于换管。

网友:
我都是4个一起换新,你再把缺的那一相补起。

网友:
这几个管子发热量特别高

网友:
二手都很便宜!

网友:
i5供电管都容易坏,换i7的怕是命不长

网友:
换拆机管,有些比新的耐用

网友:
这种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吧

网友:
通病就别升级高级的U了,上管穿了容易直接烧U

网友:
通病就别升级高级U了

网友:
CPU比机器值钱,现在这种老的U好贵。一组芯片全换了,最起码好几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缺的那一项上去 就可以了

寄修加相大概要多少钱呢?只能凭有限的知识找到迅维网了后面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

纯小白电路图都看不懂

网友:
客户都自己搞了,维修太难了

网友:
神州的机器我现在都不干修

网友:
看了下原理图,37W改47W不止在空焊盘上加元件这么简单,原来的电路供电部分十几处要改动更换不同的电阻,最后加上缺的那一相,才能从37W提到47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