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机械革命钛钽Plus原机BIOS

楼主(2022-02-28):
如题,用编程器备份的机械革命钛钽Plus原机BIOS,本人自己的机子在用,启动快,有背光键盘,有独显输出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
BIOS是空白数据 全是FF 别浪费下载积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空白数据 全是FF 别浪费下载积分了!

再次确认正如这位仁兄所说   *脏话* bios 坏的 坏的坏的!!!!1

网友(2022-05-19):
想问一下,我的机器是i7-10875-3060,刷完京东售后给的BIOS后键盘背光没了,我看系统里有注册表文件,BIOS里也有键盘背光的设置项,但是改变选项没有用,而且电竞控制台里面不显示键盘背光调整选项,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之前因为独显直连黑屏问题拿到维修店,那人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的迅维的BIOS,说是原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背光键盘没了,然后后面刷别的BIOS也没有背光键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3-07-31):
所以这是坏的GG

网友(2023-09-20):
空的
空的
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