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1 Yoga不充电维修,板号14282-2M

楼主(2022-02-28):
这个机器是我朋友的机器,一开始到他手里的时候不过隔离保护,然后发现BQ24780S充电芯片烧了。而且一大堆保险都断了。还有2个20欧的保险电阻也挂了。然后他换了一颗充电芯片,把所有断的保险都连上了。适配器可以开机,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但是就是不充电。而且还有一个更神奇的故障现象——拔掉充电器后,依然显示适配器已接入。。。。。。这就有点奇葩了。。。
然后我那朋友就把机器给到我这边,帮他研究研究。不过怎么样,先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充电芯片部分图纸如下:

这里可以看到有个适配器状态的输出,经过我的测量,无论插不插适配器这里都是3.3V,这很明显有问题。然后查下这个芯片的手册:

手册对这个管脚的描述是一堆鸟语,不过大概的意思是当ACDET这个脚大于2.4V,ACOK就为高电平,即3.3V。反之,如果ACDET这个脚小于2.4V,ACOK就为低电平,即0V。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ACDET吧,结果,当没有接入适配器的时候11.3V,接入适配器后高达15.4V。。。。。马上看图

ACDET的电压由这俩电阻将公共点电压分压得来,根据这个比例计算,怎么算也不能这么高电压呀。
然后我就开始测这两个电阻,当测量到R7117(66.5KΩ)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首先阻值已经超过10MΩ。。。然后用洗板水清洗浸泡后:

它竟然碎了一个角,它是0201封装的电阻,体积很小的,我再给大家看个没放大之前的图

(这个瓶盖是小矿泉水瓶的。。。。)
然后我就找了一堆电阻搭成了这个比例:

看着有点丑哈,然后进行通电测试,这次电压正常了,没插适配器1.7V,插入适配器2.6V
但是ACOK信号依然为3.3V,此时我开始怀疑这颗充电芯片也坏了,然后我就去那个鸟语手册里面找找证据:

果然有发现,ACDET这个脚最大为7V,而我一开始测得时候早大于这个电压了。所以充电IC肯定挂了。
然后我就订了几片充电芯片和电阻(毕竟拼凑的不太好,还是用一个的吧,反正都一起买了)
芯片到了以后,我就一顿焊接,把它们换上了

这是最终换好的图,由于0201的比较难买,为了节省运费,就都在一家买了,电阻买的是0603的。
然后通电测试,充电一切正常!!

先是19%,然后

充了一会儿,97%,修复完毕。
板号如图

顺便附上图纸+点位+亮机BIOS备份+充电IC手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加分哦~~谢谢大家的支持

充电IC手册

Lenovo_X1_Yoga_14282-2M_W25Q128BV@WSON8_20220227_230012.BIN_StatusRegVal

2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X1.brd

点位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鸟语6级

网友:
分压电阻在维修当中是个通病 工作电压比较高而电阻设计选择0201封装 明显是设计安全欠考虑 你买0603的电阻是对的

网友:
亲测pdf完美解决问题!感谢!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理论扎实,板子也给力,按步就班就修好  了

网友:
有 0402 电阻本。 你值得拥有。好用不贵。

网友:
佩服佩服 这个板都有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逻辑清晰

网友:
这个电阻真是惊呆我了

网友:
理论扎实,检查细致,手工牛B上天,图纸非常棒。

网友:
加分了不充电的机器不好处理的,楼主是高手,

网友:
诚聘笔记本维修工程师
工作地点:成都武侯区磨子桥数码科技大厦811室
薪资:5K-6K(根据技术,随时调整工资,欢迎挑战)
福利:工资+绩效+年终奖+社保+年假
要求:熟练拆装各品牌笔记本,能处理简单故障,(芯片级维修技术不限,可在公司提升)
公司业务稳定,维修量大,想快速提升维修技术的,抓紧时间联系

网友A:
楼主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哪里找的啊

要看芯片的厂家,比如这个芯片是ti公司生产的,就去它家官网,www.ti.com搜索型号。或者直接去www.bing.com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哪里找的啊

这个我一般看芯片是哪里生产的,比如这个是ti公司生产的,我就去它家官网去查,www.ti.com,当然我也会去www.bing.com去查,或者www.szlcsc.com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哪里找的啊

立创商城就可以查

网友:
楼主不愧是老司机,都已经开上电阻列车了

网友:
佩服  这个实力 可以有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到位

网友:
666船长的弟子都厉害

网友:
贴子水平和职称严重不符,助理工程师是花钱买的?

网友:
收下备查

楼主太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哪里找的啊

手机上下载个半导体小芯,绝大部分芯片的手册都有

网友:
那电阻是精密电阻,这样串这么多,怕是不稳定吧,可以两个一起换

网友:
厉害厉害 维修这么多东西

网友B:
那楼主意思就是说,ACDET电阻不良导致损坏两个充电芯片和一堆保险,最后主板才完全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意思就是说,ACDET电阻不良导致损坏两个充电芯片和一堆保险,最后主板才完全正常吧

保险怎么坏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电阻坏会导致充电芯片坏

网友:
一串电阻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