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接口一个正常显示一个偏色?

楼主(2022-02-28):
显卡接口Dvi接上正常显示,但显卡接上VgA接口显示颜色偏黄,这是什么情况?
用软件测试过显存(没有超频测试)正常,挽了vgA接口还是一样的情况,加焊了核心,擦了金手指,故障还是一样的,请问各位朋友,还有什么维修方法吗?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把VGA口处的2颗6条腿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VGA口处的2颗6条腿换了就好。

多谢,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VGA口处的2颗6条腿换了就好。

但2颗6条是什么意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2颗6条是什么意恩?

ESD芯片。你不测下3色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芯片。你不测下3色的阻值?

3色阻值多少算正常

网友C: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色彩配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色彩配置不同

那怎么处理

网友C:
如果不是偏色很厉害无所谓,一般都是模拟信号偏黄,用数字接口就可以了,没啥好处理的

网友C:
更换三原色以及灰度信号上的对地的对二极管,或者直接拆了,并打值确认该数据线上串联的电阻,一般是3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偏色很厉害无所谓,一般都是模拟信号偏黄,用数字接口就可以了,没啥好处理的

多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三原色以及灰度信号上的对地的对二极管,或者直接拆了,并打值确认该数据线上串联的电阻,一般是33欧

厉害6666666

网友:
三原色顺着查,好像是 R  G    B 好长时间没搞这个了 都快忘记了